楼主(2009-10-15):
新买的国内某知名品牌的交流接触器,一盒五个,先发现其中三个都有不小的噪音(达到60-70dB),不知何因

网友A:
可能贴芯接触面有脏东西。

网友B:
a、短路环断裂更换短路环或铁芯b、触头弹簧压力过大,或触头越行程过大c、衔铁与机械部分的连接销松,或夹紧螺丝松动

网友C:
3楼正确

网友D:
一、如果交流接触器的噪音是哒哒的声音,这种现象是动作不可靠。原因如下:
1. 电源电压过低或波动过大
2. 操作回路电源容量不足或发生断线、接线错误及控制触头接触不良
3. 控制电源电压与线圈电压不符
4. 产品本身受损(如线圈断线或烧毁,机械可动部分被卡死,转轴歪斜等)
5. 触头弹簧压力与超程过大
6. 电源离接触器太远,连接导线太细
处理办法:
1. 调节电源电压
2. 增加电源容量,纠正、修理控制触头
3. 更换线圈
4. 更换线圈,排除卡住故障
5. 按要求调整触头参数
6. 更换较粗的连接导线
二、若果交流接触器的噪音是吱吱、嗡嗡的声音,那么是电磁噪音,质量问题。

网友E:
衔铁接触不好,产品不合格吧

网友F:
同意5楼的说法,此外,还有铁心的质量问题,造成的电磁噪音。

网友G:
5楼解释的非常全面。

网友H:
国内的产品。。。。。。
你要是用一个,你要买两个,另一个备用。

网友I:
1. 电源电压过低或波动过大

3. 控制电源电压与线圈电压不符
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性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国内的产品。。。。。。
你要是用一个,你要买两个,另一个备用。
帮忙推荐点好品牌

网友J:
检查一下短路环

网友K:
短路环断裂更换短路环或铁芯,或者弹簧过松或过紧

楼主:
引用 网友K:
短路环断裂更换短路环或铁芯,或者弹簧过松或过紧
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