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循环程序.

楼主(2009-10-15):
下面是我写的一段简单的循环程序,理想情况下是D110通过换算到地址D124,同时D111的数据通过换算到D125,测试的时候发现虽然D110和D111给的是两个不同的值,但是D124和D125确实一模一样的,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给一样是必然的啊。
看看你第9步中的MOV D110V0 D144,而你整个程序中都没有对V0进行变动,而都是对V1进行变动,因此看不懂你要做什么。

楼主:
不好意思 2楼一下子就指出了错误,果然是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缘故。。。

网友B:
16位数据做乘法,结果是32位,D124运算地址D125被占用,值一样。

网友C:
搞了半天,原来是V0V1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