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6):
  变频器的过电压集中表现在直流母线的支流电压上.正常情况下,变频器直流电为三相全波整流后的平均值.若以380V线电压计算,则平均直流电压Ud=1.35U线=513V.在过电压发生时,直流母线的储能电容将被充电,当工业电器电压上至760V左右时,变频器过电压保护动作.因此,变频器来说,都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电压范围,当电压超过这个范围时很可能损坏变频器,常见的过电压有两类。

  输入交流电源过压。这种情况是指输入电压超过正常范围,一般发生在节假日负载较轻,电压升高或降低而线路出现故障,此时最好断开电源,检查、处理。

  发电类过电压。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较高,主要是电机的同步转速比实际转速还高,使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而变频器又没有安装制动单元,有两起情况可以引起这一故障。

  当变频器拖动大惯性负载时,其减速时间设的比较小,在减速过程中,变频器输出的速度比较快,而负载靠本身阻力减速比较慢,使负载拖动电动机的转速比变频器输出的频率所对应的转速还要高,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而变频器没有能量回馈单元,因而变频器支流直流回路电压升高,超出保护值,出现故障,而纸机中经常发生在稍锊糠?处理这种故障可以增加再生制动单元,或者修改变频器参数,把变频器减速时间设的长一些.增加再生制动单元功能包括能量消耗型,并联直流母线吸收型、能量回馈型.能量消耗型在变频器直流回路中并联一个制动电阻,通过检测直流母线电压来控制功率管的通断.并联直流母线吸收型使用在多电机传动系统,这种系统往往有一台或几台电机经常工作于发电状态,产生再生能量.这些能量通过并联母线被处于电动状态的电机吸收,能量回馈型的变频器网侧变流器是可逆的,当有再生能量产生时可逆变流器就将再生能量回馈给电网。

  多个电动施动同一个负载时,也可能出现这一故障,主要由于没有负荷分配引起的.以两台电动机拖动一个负载为例,当一台电动机的实际转速大于另一台电动机的同步转速时,则转速高的电动机相当于原动机,转速低的处于发电状态,引起故障.在纸机经常发生在榨部及网部,处理时需加负荷分配控制.可以把处于纸机传动速度链分支的变频器特性调节软一些。

网友A:
一般工业电波动在1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