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6):
有种说法:四象限变频器就是有能量反馈回电网,两象限变频器就是没有能量反馈回电网,这种说法对吗?

楼主:
四象限变频器和矢量变频器一样吗?

网友A:
呵呵;
四象限变频器和矢量变频器是两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四象限变频器和矢量变频器是两个概念;

具体有什么区别?

楼主:
具体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矢量是一种控制方式,与V/F控制相对应;

四象限是转矩与运转方向对应的四种状态::①象限为正转电动状态;②象限为反转制动发电状态;③象限为反转电动状态;④象限为正转制动发电状态;

网友B:
简单地说,变频器具备电动功能和制动功能就是四象限的变频器;反之只能电动不能制动的变频器,就是单象限的变频器。

楼主:
7、8楼的两个说法不太一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7、8楼的两个说法不太一致
怎么不一样呢?你说说看,现在那个变频器不能正反转呢?

楼主:
有能量反馈回电网,这种变频器是什么功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能量反馈回电网,这种变频器是什么功能的?
不管是能量回馈电网,还是电阻的能耗制动,对于电机而言,都是制动。只要是有制动,就可以将电机拉到2、4象限了。所以不管是能量回馈电网制动模式的还是电阻能耗制动模式的,都可以称作四象限的系统。

有能力回馈电网的变频器一般可以用于功率较大的变频器系统中,这样可以节省体积,节能环保。但价格高,其实电阻制动和回馈电网制动就效果而言,是一样的。制动特性基本一致。

楼主:
那么低压变频器660V/450KW应该采用哪种制动方式比较合适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低压变频器660V/450KW应该采用哪种制动方式比较合适呢?
我的观点是,如果制动时间短(秒级),间歇时间长(小时级),那还是电阻能耗制动比较经济。电阻的功率可以小一点,如果是制动时间比较长(分钟级),推荐回馈制动。比较可靠,体积也小。

楼主:
矢量化控制的概念希望明确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矢量化控制的概念希望明确一下
这类的解释很多很多,现在的百度很厉害,什么搜不着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网上隐藏的。

其实,矢量控制不过是交流电机的控制算法。作为应用,不知道也罢,只要知道他的控制效果就可以了。矢量控制实现了交流电机可以像直流电机那样的控制效果。直流电机是比较传统的了,大家都非常清楚。而在矢量控制之前,交流机的调速特性怎么也比不了直流机调速特性。有了矢量控制,交流机做到了和直流机一样的调速特性。这就是矢量控制的贡献。因为交流机的制造成本、维护成本都远远低于直流机。这就是传动控制技术进步。

网友C: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请高手赐教

网友B:
采用图形说话,四象限表示的电机四种运行状态。

网友D(2009-11-27):
学习了,不错的帖子

网友E:
整流器吗///工作在第几象限,

网友F:
解释四象限与两象限
变频器四象限运行:电机作为电动机或发电机在1、2、3、4象限运行,在1、3象限电机作为电动机运行,而在2、4象限作为发电运行(再生制动)。
而两象限变频器就不存在什么发电运行状态,所以外界电网对其的损伤也就比四象限的少得多
 在实际运用中可根据实际使用环境选用不同的变频器

网友B:
严格说,应该是在1、3象限工作,对网侧的影响要小于2、4象限工作。也就是电动状态对电网侧影响小于发电状态。
另外想提醒的是,任何一个单象限的系统,它可以在四象限的任何一个象限工作,只是不能自动的(在线的)向其他象限转换,而四象限的系统可以任意的在线做这种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