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6):
1.为什么电机启动和运行时要用到电容?
2.电容是干什么用的。原理是什么?
3.多大功率的电机要用多大的电容?
4.电容并联和串联为什么会差那么多,例如两个4UF的并联起来就是8UF呢。而串联则不一样?

网友A:
呵呵;
用不用电容要看电机的类型;
单相罩极电机也是不用电容的;

网友B:
启动电容增加启动速度,运行电容增大转矩,可以更好的带动负载

网友C:
还是去学学电机原理吧。

网友D:
刚接触电工吧,电容在电机上起移相作用,串联并联和电阻一样,一时说不清,学学基础吧.

网友E:
就是5楼说的那样
是移向作用,电容和电阻是反的

网友F:
先说一条,电容器进行裂相,形成旋转磁场。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还是去学学电机原理吧。

网友H:
启动和功率补偿,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I:
一般的单相电机是两相的,启动电容的作用就是增加一个磁场,让电机转起来。工作电容的作用就是增加它的扭矩,让它的力大一些,电容的算法跟电阻的算法是反的。

网友J:
电容器进行裂相,形成旋转磁场,提高功率因数降低无功输出。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表情小弟学习了。

网友K(2013-05-13):
真正的电气难点就是电工基础,一看就会,一分析全是电工基础理论,电容、电感、电阻以及分布电容、电感等参数!难经通,一旦精通一鸣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