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换向阀

楼主(2009-10-16):
今天做机械的问到我 气路图上的电磁换向阀 上标记有12 14字样,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有没有熟悉的 。。

网友A:
把型号上的全称发上来看一下就知道了,否则这样是没有用的。
一般来说,前面的是基本型号,中间是代表接口是多大,后面是代表通道。
但这个也是生产商不一样,型号表示方式不一样。

网友B:
贴图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