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

楼主(2009-10-16):
在同一现场,两台不同的压力变送器,显示的数值偏差20Kpa。在不同的管道都试过,都是偏差20Kpa。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不准了,需要重新校验,标定零点及量程和线性度

网友B:
使用条件见不一样,有损失

网友C:
重新校验

网友D:
估计还是校准的问题吧

网友E:
重新校表 还用问啊!

网友F:
你可以测试一下不同的量程段看看,如果一直都是20KPa,应该是零点的问题

网友G:
重新校验,不要偷懒

网友F:
不同的管道的压力值一样吗?如果不一样,那估计是零点的问题,一般压力传感器里面都有电位器可以用来调节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