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9-10-16):
请问各位高手,图中继电器该如何接线啊?

网友A:
13/14是线圈,其它的是触点,接通还是断开根据需要接线

网友B:
呵呵;这个就是普通的4组常开常闭输出的继电器;
接线在继电器的外壳有画出的;

网友C:
不好意思借用问一下,热继电器旁边并联了什么东东?起什么用的!

网友B:
并联什么?
RC电路?
一般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B:
拍个图片上来看一下吧 ;

网友D:
找一个14脚的继电器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E:
线圈通电,4组常开、常闭触点动作
13、14接电源,其他触点接控制电路

网友F:
找一个14脚的小型继电器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G:
根据编号接线呀,编号是一一对应的

网友H:
这是本人为软件做的一个块,是无锡明达的,应该和欧姆龙一样的,可能好理解些

网友C:
图片你看一下
谢谢你啦!

网友C:
图片你看一下,旁边的东东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I:
这就是普通的5A中间继电器,13,14是线圈,其他是4组触点,可以根据需要接线,外面的塑料壳上有接线图

网友J:
把13/14线通路/断路几次,用表两个点两个点的量一下,道理就很容易想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