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6):
工作原理
设备投入运行前,首先应设定设备的工作压力等相关运行参数,设备运行时,由压力传感器连续采集供水管网中的水压及水压变化率信号,并将其转换为电信号传送至变频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将反馈回来的信号与设定压力进行比较和运算,如果实际压力比设定压力低,则发出指令控制水泵加速运行,如果实际压力比设定压力高,则控制水泵减速运行,当达到设定压力时,水泵就维持在该运行频率上。如果变频水泵达到了额定转速(频率),经过一定时间的判断后,如果管网压力仍低于设定压力,则控制系统会将该水泵切换至工频运行,并变频启动下一台水泵,直至管网压力达到设定压力;反之,如果系统用水量减少,则系统指令水泵减速运行,当降低到水泵的有效转速后,则正在运行的水泵中最先启动的水泵停止运行,即减少水泵的运行台数,直至管网压力恒定在设定压力范围内。主泵停止工作,副泵进行供水也为变频恒压供水方式,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了能源!
系统特点
高效节能。按需要设定供水压力,根据管网用水量来变频调节水泵转速,使水泵始终在高效率工况下运行,同普通的无塔供水设备相比,节能效果达20%。
对电网冲击小,保护功能完善。消除了水泵电机直接起动时对电网的冲击和干扰,并且设备控制系统具有短路、过流、过压、过载、欠压、 过热等多种保护功能,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延长了水泵的使用寿命。
人机界面触摸面板操作,设定参数灵活方便。可灵活设定频率下限、加速时间、减速时间、换泵时间 等各种工作参数,能够显示系统运行时间,查阅各种故障原因。
定时唤醒功能。由于系统是根据管网用水量的多少来决定投入运行水泵的台数,所以当用水量长期在某一小范围内变化时就会使得某台水泵长期运行而磨损严重,而其他水泵长期不使用造成生锈,设定本功能后则可方便的解决该问题。对于同流量的多台水泵,为使各泵平均工作时间相同,须设置定时换泵功能。在设定了定时换泵功能后,当一台变量泵连续工作时间超过设定值后,且有变量泵处于“休息”状态,则变频器自动切换启动“休息”时间最长的变量泵,并停止原变量泵,以保证各台水泵运行时间均等,延长水泵使用寿命。换泵时间可任意设定。
当变频器发生故障时,能够自动转换至工频运行,确保供水不间断。突然停电后再来电,设备能够自动启动运行。
适用范围
广泛应用于居民区、宾馆及其它公共建筑的生活用水、锅炉补给水,加压泵站、各类工矿企业的生产用水、消防用水、锅炉恒压补水、输油管道增压、注水系统、农田灌溉等。

网友A:
思想都 是差不多的,主要是控制的平稳性和可靠性

网友B:
有时变频器,过流电机停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