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6):
昨天接到一台lg-55kw的变频器,据用户说是在运行中打了个响雷时变频发生爆炸,怀疑与打雷有关,该机的地线与厂房(钢结构)是联通的.......是否是雷劈事故修后再说...
    打开机盖直接看到6个大电容就有4个鼓了包,检查下去...三块eupec   300a1200v的igbt全部炸开,200a的快熔断路,三个整流桥也去部炸,输入部分的压敏电阻炸开,电源变压器的两个5a的快熔烧断,变压器烧毁,驱动板有烧毁的痕迹......
   给用户报价确认后开始维修,用西门康skm300gb120d直接代用安派克bsmgb120dc,用西门子55kw旧机电容直接代上鼓包的电容,整流桥用三社dd100kb160直接代(原型号已经看不出了),变压器用150va的控制变压器直接代,去掉压敏电阻,串过灯泡送电.....无显示,风扇已经转...
  检查驱动的1a 快熔烧毁,用普通2a的直接代,电阻r12/r18(驱动电源的)电阻r28/r27(控制板电源)烧毁,是贴片的,直接用10欧的碳木电阻代,驱动电源和主板电源的开关管q3和q10击穿,型号是2225,用k1317直接代.送电后,驱动电源正常,但是还没有显示.....
   查了半天确定是主板电源q10驱动的变压器没有反馈电压,查反馈电路(已经画图分析)发现一个贴片三极管q12看不清型号,该管已经短路造成保护,所以开关没有起振,随便拆旧板的一个11ad(样子一样)换上,送电显示正常......
    一运行只有三相电压(输出)偏差100v,更换6路驱动光藕,运行,,,,三相输出偏差在0.8-1.5v之间,自己判断正常,带1.5kw电机运行正常,去掉灯泡,换上普通的快熔(原装是带小撞击开关)该开关不用,直接带15kw电机并且加外力,电流吃到35a时电流电压稳定.......判断正常....

网友A:
惊险,接地

网友B:
这个变频器即便是修好了,也很不让人放心了。看看都换了什么?主要的器件都被换掉了,而且强电元件基本都Over了。还值得修吗?

雷劈,太厉害了。怕怕

网友C:
高手,
坏成这样的变频器不如换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