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6):
请问16位BCD码和32位BCD码有什么区别?

网友A:
16位单字
32位双字

网友B:
就是数据长短的问题啊

网友C:
16位BCD码:0~9999;
32位BCD码:0~99999999;

楼主:
那一般什么情况使用32位呢?

网友A:
超过16位能存储的范围,可以用32位的
PLC有些指令要求要用到32位的,那这是也只能用32位的

网友D:
具体看数值的范围,没有超16位的尽量用16位的,这样处理速度会快,资源也不浪费。

网友E:
16位是单字
32位是双字

楼主:
谢谢几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