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线

楼主(2009-10-16):
加工中心接地线碰到深埋地下的接地桩会怎么产生很明显的火花?

网友A:
是不是两个地的意义不一样啊

网友B:
电位不一样,是吗?

网友C:
两个地线存在电位差。

网友D:
你采用的是TT系统供电
就会这样

网友E:
接地线有一定的电压,进行放电。

网友F:
有电位差

网友G:
两地线存在电位差。

网友H:
别的大型设备漏电

网友I:
提倡等电位接地!

网友J:
会不会是接地接零一起用了

楼主:
不太明白!

楼主:
没有  只是把所有器件接地连接在一起 再拉到下面的接地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