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6):
工控机背板8个插槽,其中1个系统槽,7个外设槽,J1-J5是怎么连接的?比如,8个槽的J1,J2是全联通的吗?而系统槽与各外设槽之间、各外设槽之间的J3-J5是不通的吗?

网友A:
上个图吧。

网友B:
是CPCI背板吧?
一般是这样子的,J1是32为PCI,J2为64位的PCI信号。
对于6U的CPCI板卡,J1和J2有定义(作为总线的互联),J3,J4,J5由用户定义。
这样不知道说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