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故障

楼主(2009-10-16):
这里有一台单相电机装上倒顺开关正转不掉闸倒转掉闸,我用摇表摇了不漏电啊
请各位高手给我指点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A:
感觉接线有问题,再检查一下接线吧

网友B:
反转时少一相电。

网友C:
反转时短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里有一台单相电机装上倒顺开关正转不掉闸倒转掉闸,我用摇表摇了不漏电啊
请各位高手给我指点一下好吗?谢谢!
应该是的

网友E:
应该是接线错误

网友F:
触点的问题

网友G:
接线错误,反转时短路。

网友H:
可能接线错误

网友I:
检查接线,副绕组线路

网友J(2009-11-19):
正副线卷线径不一样大也会正转不掉闸反转掉闸,

网友K:
单相电机不能直接导向吧

网友K:
单相电机我接触的很少

网友L:
高手给弄张图让我看看

网友J:
检查电动机是否支持反转,正副线卷线径大小不一样,正转时正常,反转时就会发热

网友M:
接线错误,反转时短路

网友M:
如果不是开关转换太快的话,那就是接错线了

网友N:
感觉接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