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指令

楼主(2009-10-16):
在三菱FX2N的程序里出现 K4M400是什么?指令是FORM K0 K28 K4M400 K1,带FX2N-4AD-TC模块。

网友A:
表示M415~M400的16位数据,M400是最低位。

网友B:
K4M400代表M400~M415,16个位
指令是FORM K0 K28 K4M400 K1代表:读取第一个特殊模块第28号寄存器的数据,然后存到M400~M415,数据类型16位

网友C:
K4M400你可以当成一个16位数据;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