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6):
我与变频器通讯成功,电机也能转起来,就是我改了下程序,我碰到的问题就是把改好的程序下到PLC后,变频器上的BOP面板会显示好像是A051 跟F0070,这两个代码重复显示,这时用PLC没法启动,要用按下BOP面板上的FN键,使之消失,就可以了

网友A:
你看看手册吧,是A0510吧。我当时做的时候没发现这个问题。。

楼主:
如果电动机的 PTC 已经接到MICROMASTER 440 变频器的控制端14 和15,并且设定P0601 =
1,使能PTC 功能,那么,MICROMASTER 440 将按常规情况工作,端子上的电阻保持在大约
1500Ω以下。如果超过这一数值,变频器将发出报警信号A0510,然后出现故障。实际电阻的数
值不应小于1000Ω,并且不大于2000Ω

我在大全中只看到这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