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6):
我们厂的松式烘燥机采用台安N2变频器,最近变频器频率在不调整的情况下间接跳动,不知是什么原因,三个变频器频率一块跳动?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按常理来推断为干扰~~

网友B:
电位器接触不良,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