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6):
我公司一台集装箱岸桥起升用变频器为CT公司的UNI5403,工作模式闭环矢量,现上升正常,下降时给定速度稍快就报OI.AC过流,请帮忙解决。联系:13182202595

网友A:
哦这样啊
你的变频器下坡时下坡时间多少 是多段速度控制吗 你是哪里啊 宁波 舟山附近吗

楼主:
我在江苏泰州市。变频器是模拟量控制,加减速时间设定是6秒,但是上升正常,现在下降速度的设定只有上升速度的一半,可以使用。下降速度设定再快一点,就容易报过流故障。现在吊机可以使用,只是下降速度慢,效率低。请各位同仁有使用此类较老的变频器有经验者,帮帮忙。

网友A:
你确认是过电压吗
下降时用万用表测下电压是多少?应该有制动电阻吧我们行车上是安川的G7系列假如电阻开路那是会过电压的

楼主:
有制动单元及制动电阻,而且运行正常,下降时直流母线上电压560V左右,比上升时稍高一点。

网友A:
过电流
你可以把变频器恢复出厂值不在从新设定吗 设定好后再自学习看看 如果还不行要么检测电流的原件误报警 要么真的检测到了过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