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6):
深圳产英*腾CHE变频器如何控制开、停车。无停车端子

网友A:
呵呵;
你正反转端子都断开,不就是停车了;

楼主:
只有正转,断开不停

网友B:
还有这毛病?要么是输出元件坏了;要么是操作错误,比如没有给出OFF命令。

网友C:
参数设定不对

网友D:
英威腾CHE变频器是用内部参数定义多功能端子S1~S4来外部正传或反转启动变频器的,参数P5.00设成1是正转启动,断开停止,参数P5.01设成2是反转启动,如有要求可以把S3设成6,即接通S3后即使S1和S2接通也会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