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求助谢谢···

楼主(2009-10-16):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我有一台步进电机型号是75BF003,驱动器是SH-3F075M,因为检修把电机线换了其他的都没动,结果电机反转,请问是什么原因???最好是给个接线图谢谢!!!急等用

网友A:
调换任意一组绕组头尾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换任意一组绕组头尾即可。
也就是把接线端子上的电机线,第一根和第二根互换一下就是。

网友C:
你把线对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就是调一下接线转向就过来了

网友E:
线接错了呗,2组对调

网友F:
对调电机线。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大力帮助,问题已解决了,谢谢各位师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