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请教???看不懂

楼主(2009-10-16):
此电路图无法理解。输入电压为24伏,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能具体些吗,什么问题?

网友B:
就这样看的话,看不出是控制什么的啊,看不出什么东西啊

网友C:
把整张图发上来,我也是有点看不懂。

网友D:
正反转控制

网友E:
老大这图是几几年的啊

网友F:
直流电机的正反转控制电路。

网友G:
个人理解:SE2-K43是启动继电器,设备正常时按下启动,此继电器就洗合;SE2-K11应该是正反转继电器,此继电器动作后不同极性的24V加在电机上,电机可以双向运行。S17和S18应该是边界限位开关,运行到某一个开关被压后,电机失电,电机自身的反电动势则被那几个二极管和电机线圈构成的环路消除,不会反馈到上端。那个R么,就是热敏电阻了

网友H:
老外的图都这么画。

网友D:
还带有停机   制动

网友I:
一看就是老外的正反转电路

网友J:
不具起,看不明白

网友K:
电机的正反转控制电路。

网友L:
像是直流电机
正反转

楼主:
是24伏的正反转电路,是德国的设备,但现在根据他的二极管走向,我感觉二极管控制正反转的电机,好像不通,在请哪位高手在指导。谢谢

网友C:
把那几个开关的实际图发上来看看。是什么开关?怎么动作?我感觉把它们搞懂了,也就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