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松下PLC 错误代码 帮帮忙!

楼主(2009-10-17):
为什么 输入 %01#RCSR0000**CR
回应 %01!6102
请问哪里出错呢??

网友A:
你输入的这是什么?

网友B:
%01#RCSR0000**CR
这是什么阿…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什么 输入 %01#RCSR0000**CR
回应 %01!6102
请问哪里出错呢??
我用hyperterminal 输入去 松下PLC FP0 代码是 %01#RCSR0000**CR
但回应 %01!6102 是说有问题的。
请问哪里出了问题? 还是我的com port 需要调整??

网友C:
还真不明白这是些什么东西了。
你输入的是什意思?你要做什么?这些代码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
我需要的是用 VB 去 控制 Relay 或读取 PLC FP0 TOOL PORT 的代码?
但是我用hyperterminal 输入 但回应的是有错误的代码?

网友D:
原因可能在CR上
您可以把发的代码中的“cr"删除,因为CR是结束符,一般是在通讯设置中选择,没有必要将CR也加进去。另外您代码中的“**”已经代表字符串的结束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