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8.软件在笔记本电脑上打不开工程,又不能新建??

楼主(2009-10-17):
同样的工程程序在台式机里是图1样式,可以打开,但是复制到笔记本里就变成图2样式,打不开了。两台电脑安装的是同样的三菱GX DEVELOPER8.软件.
请求高手帮助给出解决的办法!

网友A:
你在笔记本里安装时是不是勾了“监视专用”

网友B:
如果不是安装“监视专用”,就重装一下;

楼主:
YXBK、ZCMY你们好,首先谢谢你们。我重装了,没选“监视专用”,重启后还是一样,拜托大师再次指点!

楼主:
YXBK、ZCMY两位师傅,你们好我用GX DEVELOPER7.0版安装就OK了,而用GX DEVELOPER8.安装了好几次就不行,和上面一样,我也找不出解决方法,请求帮忙指点,感谢!

网友C:
重新装,先装运行环境软件

网友A:
那应该就是系统问题了

楼主:
同一个系统盘安装在台式机上GX DEVELOPER8正常,而装在笔记本上就不可以了,不知啥原因。请求师傅帮助!

网友D: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软件冲突?

楼主:
已經解決了,重裝完整版的XP系統。謝謝各位師傅的協助!

网友E(2009-11-21):
晕!原来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