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7):
突发原因高压熔丝管烧坏AB相,后换好后高压送电AB相10KV,BC相10KV,AC相15KV,我感觉很不正常,变电所的也找不到原因,请问这种情况正常吗?会有什么严重后果和解决方法?但变压器输出三相都是平衡的420V。

网友A:
高压不太懂,如进线电压不对造成变压器中心点偏移

网友B:
检测表坏了吧!高压10KV是变电站送来的,怎么会高!如果高了,输出肯定高!

网友C:
压变检查了吗?

网友C:
你看到的电压是压变出来的,理解了吗?

网友D(2010-03-02):
我来答
1 变电所不太可能说不知道吧,只要看看变电所送出来电压是否正常就能判断出来
2 电压互感器(包括接头)有问题。
3 高压线路上(或跌落保险)有接触不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