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7):
本人使用西门子6ES7-214-1AD23-0XB8,它是14输入10DC24V晶体管输出,
现在我要用它的Q0.0和Q0.1做PTO口输出脉冲分别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
其它输出口用于控制气缸电磁阀,
L+我接DC24V,M接0V,这样我的输出24V就可以控制气缸,
问题在这里,我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是雷赛的M880,脉冲Pulse+和使能Dir+是接5V的,
脉冲Pulse-应该是接三极管开路的集电极,我不知道S7-200的Q0.0和Q0.1设置成PTO是的内部电路结构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集电极开路,哪个朋友贴个图看一下,
尽快,

网友A:
是集电极开路的,没有问题

网友B:
没错哦啊    是集电极开路啊
有什么 问题啊

网友C:
Q0.0或者Q0.1脉冲输出串联2K电阻接步进驱动器的Pulse+,再利用一个数字输出口,比如Q0.3串联2K电阻接步进驱动器的Dir+,用于控制电机旋转方向。Pulse-与Dir-接开关电源的直流负极就OK了。

网友D:
呵呵;5V的串个电阻就行了;

楼主:
Q0.0和Q0.1是集电极开路的接法应该是:
步进电机驱动器的Pulse+接+5V,
Pulse-接PLC的Q0.0,这样三极管集电极开路时才有上拉电阻,三极管才可以工作,

但是下面那位朋友说的我就不太理解了
----------------------------------------------------------------------------------
Q0.0或者Q0.1脉冲输出串联2K电阻接步进驱动器的Pulse+,再利用一个数字输出口,比如Q0.3串联2K电阻接步进驱动器的Dir+,用于控制电机旋转方向。Pulse-与Dir-接开关电源的直流负极就OK了。
----------------------------------------------------------------------------------
如果Q0.0脉冲输出串联接2K电阻接到步进器的Pulse+,这种接法如果Q0.0是三极管集电极开路的就不能工作了

楼主:
使用PTO输出时这样接线可以吗?
步进电机驱动器输入接口内部有光隔,
当设置为PTO输出时如果Q0。1为在极管集电极开路输出,
那么Q0。1输出可以驱动步电机驱动器的Pulse-端,Pulse+接+5V,
同时PLC的1L+也+5V,1M接地(24V地和5V地是相连的);

便能ENA+和方向DIR+则通过PLC输出24V来控制,分别为Q0。5和Q0。6,
外加一个3K3的电阻,ENA-和DIR-接地,
PLC的2L+接24V,2M接地,

请问过来人,这样可以吧?

网友E:
呵呵,有问题。西门子的DC-DC程控器,包括模块都是MOS管输出,其输出为高电位。就是说有输出就是24V。没有输出时是悬空,此时需要加下拉电阻,才能为0。所以你可以将输出通过2个电阻分压后接到脉冲输入+。光耦一般驱动需3ma左右,自己算一下嘛。

楼主:
明白,照这样说Q0.1和Q0.0设做PTO输出时他还是MOS管输出而不是三极管集电极开路输出了,
加一理我QQ好吗
282961449

楼主:
我还是没有接对啊
我用的PLC是214 -1AD23-0XB8,为晶体管输出的
设置成PTO输出时我的接法是Q0。0用做脉冲输出,通过一个3K3的电阻再接到步进电机的Pulse+,然后Pulse-接地,电机并没有转动,用显波器看时Q0。0并没有脉冲输出,不知道这样接对不对

网友C:
接法是可行的,把你的程序弄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