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7):
请教老师傅:
        问题1:等功率的27KW电机和27KW加热棒,在空开、接触器选型时,有什么分别?
        问题2:星形接法,接零线和不接零线,有没有区别?如果某一相断路或短路,当接零线时,分别什么后果?不接零线时又分别是什么后果或现象?比如说电流、电压等。

网友A:
呵呵;电机启动时电流比额定值要大的多;

网友B:
正常没什么区别,如果某一相断路,当接零线时另俩相工作正常,如不接时另俩相相当于串联接在380上,功率减少

网友C:
问题1:等功率的27KW电机和27KW加热棒在同样接法时额定电流:电机/加热棒=4/3;值得注意的是:电机启动时电流比额定值要大4-7倍。
问题2:星形接法的加热棒接零线运行时就相当于三只单相加热棒运行,如果某一相断路或短路对其它两相没有影响;星形接法的加热棒不接零线运行时,如果某一相断路,其它两相的端电压就会变成相电压的1/2,随之相电流也会减半,如果某一相短路,其它两相的端电压就会等于线电压,随之相电流也会增加根3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题1:等功率的27KW电机和27KW加热棒在同样接法时额定电流:电机/加热棒=4/3;值得注意的是:电机启动时电流比额定值要大4-7倍。
问题2:星形接法的加热棒接零线运行时就相当于三只单相加热棒运行,如果某一相断路或短路对其它两相没有影响;星形接法的加热棒不接零线运行时,如果某一相断路,其它两相的端电压就会变成相电压的1/2,随之相电流也会减半,如果某一相短路,其它两相的端电压就会等于线电压,随之相电流也会增加根3倍。

网友E:
三楼说的不错:
   问题2补充一下27KW加热棒用三角接法和Y形的功率相差很大,Y形小的多,三角接法是满功率的27KW。

网友F:
3楼说的正确。

网友G:
以上说的有道理。但还有一点。就是加热棒为纯电阻。电机为电感。就是说电机在电路中有功率因数问题。所以加热棒和电机不能画等号。

网友H:
加热棒1KW就有4A的电流
电机1KW只有2A
相差很多的

网友I:
我认为4 8 楼比较全面

楼主(2010-01-10):
谢谢各位指点,特别是三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