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启停按钮,控制两台电机切换------3组继电器控制

楼主(2009-10-17):
,这是用三个继电器控制。供大家讨论啊!

网友A:
感觉行的通,很实用,开拓思路,不错

网友B:
这个好像逻辑不通吧。。。。。。请老师指教

网友C:
两个电机的功率是同样大的吗?如果不一样大还应该再加上一个热继电器。

网友D:
看不懂啊 乱啊!有的号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