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7):
如果把绕线电机的转子接线短接后,只在定子上加电源,能与鼠笼电机一样吗

网友A:
一样的

转子尾端一般有短路【切除】装置

网友B:
一样的,就是启动电流非常大!

网友C:
绕线式电机它的优点是启动转矩大 。它可以依靠转子串联电阻调速,大功率电机它也是依靠转子串联电阻来实现降压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