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输出点电流

楼主(2009-10-17):
      FX1S—30MT输出电流问题。

   FX1S—30MT输出点Y0直接输出控制24VDC 11W的离合或刹车,使用一两年Y0输出点就烧坏,之后就在离合上并一只IN4007二极管,就好很多,现在所有PLC的输出点都并一只IN4007,我看一下FX1S使用手册,晶体管输出感应性负载12W/DC24(Y0,Y1是7.2W/DC24)。按照使用手册讲是不是Y0Y1的输出电流要小一点,Y0Y1以外的输出要大一点,Y0Y1以外的输出点要比Y0Y1输出点电流大,我就改不用Y0Y1控制离合,用Y0Y1以外的输出点控制离合,我有用过继电器转换输出最控制离合,有用过SSR转换控制,有用过TIP122转换控制。我想直接控制是因为定位精度要求高。所以问下各位朋友,输出点电流大小的问题。是不是Y0Y1以外的输出点要比Y0Y1输出点电流大一点。

网友A:
一般都是不直接驱动设备

网友B:
呵呵;这是晶体管的,本来负载就只有0.5A;

网友C:
按你上面说地,是Y0Y1地小一些,你加一个PN,其实也是限流了。

网友B:
Y0 Y1的电路与其它不同,电流要小一些,0.3A/点;

楼主:
嗯,因为是感性负载,所以加IN4007,用继电器控制离合是触点是会有火花的,但并一只IN4007系度,继电器触点的火花就会小好多。如果是交流的就并一个突波吸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