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7):
故障现象:操作控制面板PMU板液晶显示屏显示“E”报警
检查处理:一台“E”报警的变频器,将变频器原CUVC板上CBT通讯板拆下,装在新CUVC板上,变频器装好CUVC板,启动后。液晶显示屏仍显示“E”报警。拆下CUVC板检查发现CBT通讯板上贴片电阻烧坏。更换新CBT通讯板后,变频器启动工作正常。

更多故障请来电咨询15601800771 老徐。
上海亘硕http://www.genshuo.net.cn

网友A:
以前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不过当时是因为CUVC板上的端子松动,致使给CUVC板供电的15V电源丢失,面板上显示"Err",重新插好就好了。

楼主:
是啊 变频器上的每个接触点除正确连接外,还需要最大面积的接触。不然会造成很麻烦的后果,甚至会烧机,到时候模块坏了就更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