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

楼主(2009-10-17):
各位大虾有谁能告诉我3KW空压机应该用多大的热继电器??谢谢!!

网友A:
三相:7A
单相:15A

网友B:
恩,就照楼上的说去买

网友C:
看电动机名牌,标称最大多少就多少

网友D:
看说明书随机资料,或咨询厂家。

网友E:
请问这个是怎么算的

网友F:
按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选择接触器,留一定的富裕量。

网友G:
应该为6A即可,一般取额定电流的0.9----10.5倍。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三相:7A
单相:15A

网友I:
按额定电流的0.9整定热元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