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调压控制方法

楼主(2009-10-17):
想用智能调压表配合可控硅使用实现控制红外灯管输出功率(单相 220V ,共24000KW)
但不知道如何选型,具体来说就是哪种调压表配哪种可控硅,按线如何接

网友A:
功率是不是打错了,可以考虑用现成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B:
好大的功率

也可以用可控硅调压模块,输入1.2【3】---32V

网友C:
你这个灯开起来的话,我这了都感觉有点烫!!!!

网友C:
固态继电器有那么大功率吗

网友D:
用固态调压器就好了

网友E:
应用在哪种场合?

网友F:
用调压器

网友G:
真的好大哦

网友H:
共24000KW也太大了,要用控制柜了

网友I:
自动跳崖器

楼主:
一支是3KW,一个调压表控制8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