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7):
电加热管有没有星三角转换的呢?我今天画了个图,3根380V10KW的电加热管象电机一样用星三角控制,可老电工看了后说不能这样的,说是电加热管在星形接法时,长期工作会烧坏加热管?真的会这样吗?是不是380V的电加热管只能接成三角形,220V的电加热管只能接成星形?急盼高手回复!谢谢大家……

楼主:
因为三根10KW电加热管加起来就是30KW了

网友A:
产生功率不一样。

网友B:
星型和角型等效电阻不一样,搞懂这个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C:
为什么要转换呢?接成星形功率变小,不会烧坏加热丝,温度是手控的??
接触器触点容易烧坏。

网友D:
如果有必要,是可以的

电热管在电压低的时候效率较低

网友E:
想想就知道了。380V的管子接成星形。不管接不接中性线,管子上面的电压都达不到380V.所以没事的。但是功率不一样。而220V的就不能接在380V线路中。

网友F:
星型接法时,电压是220V,你的加热棒是380V的,没有达到额定功率,但应该不会损坏的

网友G:
短时间是可以的

网友H:
应该没有那样的说法吧,搞了再说,怕什么? 有时候和老师傅是干不起事的,我是这么感觉,别围我

网友I:
380V的电加热管只能接成三角形负责发热不够,220V的电加热管根据电源电压可结成星形或并联使用

网友J:
可以的
但用起来烧水时间要长很多

网友K:
没必要  都接星点

网友L:
220V的只能结成星形,380V的即可结成三角形又可结成星形,但是三角形是星形功率的3倍。

网友A:
技术是实践出来的,试试就知道如何。

楼主:
谢谢大家,但经常做电加热的专家说这样不可行,只能短时用,长时间的话是会烧毁电加热管的,大家说这些话时有没有实际经验呢?有真的操作过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但经常做电加热的专家说这样不可行,只能短时用,长时间的话是会烧毁电加热管的,大家说这些话时有没有实际经验呢?有真的操作过的吗?
不知他的电加热管是什么的?是电阻性的肯定没问题。如果是电子的或是辐射的就说不好了。红外的的也没用过。但是电阻的肯定不会坏。

楼主:
是电阻性的

网友M:
只是功率下降,没有别的问题。

网友K(2009-12-27):
380 V根本就 没有加热丝结成角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