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7):
pc(cp5611)和plc 315-2dp 用dp线缆连接,协议选cp5611(profibus),可是在simatic manager 中找不到315 plc

pc用mpi能和plc连上  用dp怎么不行呢?

plc与pc间如何dp通信?谢谢!!!!!!!!!

楼主:
是不是cp5611设置的不对啊?哪个高手指点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cp5611)和plc 315-2dp 用dp线缆连接,协议选cp5611(profibus),可是在simatic manager 中找不到315 plc

pc用mpi能和plc连上  用dp怎么不行呢?

plc与pc间如何dp通信?谢谢!!!!!!!!!

您需要为您的PLC组态DP通讯网络,方可使用DP通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cp5611)和plc 315-2dp 用dp线缆连接,协议选cp5611(profibus),可是在simatic manager 中找不到315 plc

 pc用mpi能和plc连上  用dp怎么不行呢?

 plc与pc间如何dp通信?谢谢!!!!!!!!!

您需要为您的PLC组态DP通讯网络,方可使用DP通讯。

楼主:
非常感谢cvlsam的回复。

网友B(2009-11-17):
Profibus dp光纤通讯方案====解决了OLM模块的成本高问题
在Profibus dp总线方案中,PLC与PLC之间通讯如果距离比较远可能用电缆成本比较高,或者是在复杂的多设备中信号干扰很厉害都可以选择走光纤方案

深圳讯记科技自主研发生产的Profibus dp数据光端机在功能上完全可以替代西门子的OLM。
联系方式:0755-26055466-606/13424258101 郭建群
邮箱:guojq@comark.cn(索取详细资料)

网友C:
新手,请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