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7):
电焊机的零线绑在金属构架上(不是专用的接地极)会有什么影响?安规对这方面有什么规定?

网友A:
这样做有点危险,金属架如果没有接地可能会电人

网友B:
人员注意一下,短时间用问题不大,长时间就不太安全

网友C:
短时间用问题不大,用的时候不要叫人摸到就是了

网友D:
1、有时起弧困难,电阻大。
2、安全系数降低,化工行业检修时,绝对不允许。

网友E:
好像没啥影响,我接触到的氩弧焊机,使用时,没接。

网友F:
没有那么大的电流,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G:
短时间用问题不大,但是不能在易燃易爆的场合不能使用。

网友H:
h让人会有被电的感觉哦

网友I:
先不考虑安全方面的因数,金属钩架如果接地电阻太大了肯定带不起的。

网友J:
能用,不安全

楼主:
看来只要金属构架接地良好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K:
危险,不要这样。

楼主:
现场工作很忙有专门的接地极

网友L:
没啥,挺好用的,经常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啥,挺好用的,经常这样用

用100次可能99次都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