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下

楼主(2009-10-17):
大家好,问个弱弱的问题,输出COM端,是外接正还是负呢?我如果要驱动220的继电器,COM是接火还是零呢?搞错了会不会让PC提前报废?

网友A:
如果是交流,无所谓的
如果是直流,就要看好了,不过接错了不会动作,也不会造成损坏的

网友B:
小心仔细,不出大错哦!直流PLC是决不能接交流的。

网友C:
是啊  交流只要两边是220电压就好
直流 不要饭了哦

网友D:
接负级。
有的PLC ,COM点可以接1或0,

网友E:
呵呵;首先你要搞清PLC输出是继电器还是晶体管;
晶体管还分PNP NPN;

网友F:
首先你要搞清PLC输出是继电器还是晶体管,从你题意中看出是继电器输出,COM是接火还是零都无所谓。

网友G:
交流 无所谓了

网友H:
就如我们的灯开关样 我认为还是接火线好点吧。前题是继电器

网友I:
那还得看你用什么样的PLC了

楼主:
接火不会把输出点烧坏吧?

楼主:
我试了一下,接零接火都能动作,不过不知道大家是哪样接的,哪样更合理?

网友J:
具体什么型号的PLC,贴个接线图上来看看吧

网友K:
交流我都是接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