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导线色标的正确区分

楼主(2009-10-17):
根据国家规范规定:380V三相电源分为A相、B相、C相、零线、接地线。色标为:A相为黄色;B相为绿色;C相为红色;零线为淡蓝色(或蓝色);接地线为黄绿双色。
   从变配电所引出电源至住宅用户,一般是用导线的塑料绝缘层颜色来区分相线、零线、接地线。
   用户用电是220V,进户电源线一般有相线、零线、接地线三根线。相线的色标要求是按原住宅设计用户单元进线相位而定。如果单元相线是A相,那么进户的三根导线的色标应该是黄色、淡蓝色(或蓝色)、黄绿双色,并至用户配电箱总开关进线桩头。
   从配电箱总开关出线桩头引出至室内灯具、开关、插座等,为用户安装方便,检修区分方便,相线可用红色、零线用蓝色、接地线用黄绿双色。开关线(控制线)为区别相线,用白色为宜(除去前五种:黄、绿、红、蓝、黄绿双色外,其他颜色均可)。

网友A:
“380V三相电源分为A相、B相、C相、零线、接地线。色标为:A相为黄色;B相为绿色;C相为红色;零线为淡蓝色(或蓝色);接地线为黄绿双色。”

现在的零线都改为黑色了吧?!

听说过零线是淡蓝色,但我所见过的都是黑色的。(港资标准厂房都如此安装)

网友B:
零线有的是 黑 色的      哎呀这些应该是要求电缆生产厂家还差不多,前几天在客户那装一台设备,60KW   叫他们买一根 5芯电缆,想不到里面5条线的颜色 淡黄 蓝 黑  绿 白

网友C:
A相为黄色;B相为绿色;C相为红色;零线为淡蓝色(或蓝色);接地线为黄绿双色,是国家标准

网友D:
我买了一条3×300平+1×150平的VLV22电缆,4芯全是黑色,气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一条3×300平+1×150平的VLV22电缆,4芯全是黑色,气吗?

直接退货啦,这样的事情

网友D:
还是定做的。

网友F:
有时候采购买回来的什么颜色都有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