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10-17):
GX DEVELOPER软件自带仿真机或仿真软件吗,有的话怎么打开啊?
刚开始用这个东西,还不怎么会用。

网友A:
simulator6.0
你安装了吗

楼主:
谢谢,我知道了,正在下载gx simulator6.0

网友B:
simulator 必须与DEVELOPER一起用才可以;
三菱官网上有软件的使用手册;

网友C:
不自带,要下载gx simulator6.0,并且在GX DEVELOPER软件安装后安装

网友C(2009-12-06):
安装上simulator6.0之后,打开程序,上面工具栏里有一个 梯形图逻辑启动的图标,点击启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