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问题

楼主(2009-10-18):
请问诸位朋友,双速电机在高速运行时电机的电源侧的电流和短接侧的电流相等吗?谢谢!

网友A:
什么叫短接侧啊?

网友B:
双速电机是改变绕组接法,“短接侧的电流”不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电机YY接法时一个接触器接电源,另外一个接触器把电机的另外三个接线端短接起来。不好意思没说明白,补充一下。

网友C:
双速电机在高、低速运行时电机的电源侧的电流差不多,它只是改变电机级数。

网友D:
感觉你说的不清楚,不知道是说双速电机,还是降压启动,

网友A:
应该是一样的了,电源侧的电流是根据电机来的啊
YY时和角接时,电流应该是不一样的了

网友E:
级数变了,绕组不同,电阻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