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8):
一台24kw的电机直接启动用63A的断路器合适吗?谢谢

网友A:
24KW的电机应该要取100A的断路器。

网友B:
是啊   直接启动  63的太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4KW的电机应该要取100A的断路器。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要看负荷状况来决定,要是重载启动就不行。风机水泵类负载是没问题的

网友D:
24KW 直接启动 不行 最好降压启动

网友E:
直接启动,是不行的,电机保护,最好是用 专业的马达启动器 那东西是针对电机的启动运行性能来做的

网友F:
容量允许可以直接启动,空开小了些

网友G:
绝对没问题。

网友H:
6倍
选开关

网友I:
建议降压启动,直接启动的开关按额定电流的2---3倍选择。

网友J:
瞬间电流很大。

楼主:
10楼的朋友,选开关安照6倍的选是根据什么说的。

网友K:
为了安全,建议选大一些,100A。

网友L:
引用 网友H:
6倍
选开关
这是什么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