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8):
现在很多变频器上面标有磁通矢量控制,有的又是电流矢量控制,请问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磁通矢量不是真正意义的矢量控制,电流矢量才是真正意义的矢量控制。磁通矢量好像介绍的文章比较少,现在已经很少用了,找一找以前的资料有记载。磁通矢量也不能实现弱磁调速的恒功率控制,只有电流矢量才可以做到恒转矩和恒功率两个调速段的自动控制

楼主:
现在很多变频器的还是控制方式还是说磁通矢量控制,能不能具体说一下什么是磁通矢量控制啊?谢谢!

网友C:
具体应用,要详解。

网友D:
我觉得所谓的磁通矢量控制指的是磁场控制,即在矢量控制中恒转矩区保持磁场电流恒定,恒功率区需要有弱磁曲线。

网友E(2009-12-29):
磁场定向与间接力矩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