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线的问题

楼主(2009-10-18):
一台电机需要50平方的铜线  要是我把它改成2根25平方的铜线 可不可以  两根电线的电流相加 ,不知是不是这样算······

网友A:
但是你那两条电缆最好是同一批的,电阻一样,要不就会有一条发热比较严重

楼主:
那假如 一条50平方的 电线 载流量在180A用电器电流在220A这样电缆就不够用了 在并上一条 16平方的电流 80A 行不行    这个换算 是220A+80A 不知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假如 一条50平方的 电线 载流量在180A用电器电流在220A这样电缆就不够用了 在并上一条 16平方的电流 80A 行不行    这个换算 是220A+80A 不知对不对??

你这样用的话,细的那根发热会很严重的,一般是不会这样用,要用的话两根都应该是一个线上截下来的就好,不过这是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C:
站同楼上的

网友D:
2根25mm2的导线,导电能力大于一根50mm2,因其散热能力加强了。

网友E:
肯定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假如 一条50平方的 电线 载流量在180A用电器电流在220A这样电缆就不够用了 在并上一条 16平方的电流 80A 行不行    这个换算 是220A+80A 不知对不对??

把负载也分成两个单元,50平方的带动一个单元,16平方的带动另一个单元。两部分不要重叠。

网友G:
并联使用的电缆,要求参数基本一致。

网友H:
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要注意电缆的选择

网友I:
看看承载电流,并联

网友J:
不知是什么意思啊?  有一根50平方的不用非要去费事去用两根25平方得呢?
敷设一根电缆和敷设两根电缆在施工方面,是一根省事呢? 还是两根省事呢?

网友K:
楼上的重复发帖 小心扣分啊! 不过 有时就不行  我们这有一个电机 150平方的线没有 换了2跟75平方的 结果 电机启动不起来 响不好听 换成原装的150就没事了!你说奇怪不奇怪

网友L:
电有个毛病走捷径,两小条线分担一条大线的电流不会平均分配。

楼主:
回14楼的朋友  因车间增加设备原先是25的现在不够用了 所以需要在增加一根电缆 ,相信干过电工的都会遇到此问题 ,工厂车间增加设备。 ·······现在的问题主要是 想知道要是 一根25的电缆并联一根16的电缆行不行?他们的电流会是怎样分布的?  还有个问题 两根25的电缆并联和一根50的电缆比较会是怎样,电流会是一样大吗 ?载流量和发热量??有没有明确的公式···?  我知道电机绕线  单根绕线和双根绕线截然不同  双根绕线的没有单根的有劲(两根并行绕线) (单根是1双根是0.5) 请师傅们指教

网友M:
电阻一样的,长度也一样的

网友J:
你的电源和电机得距离是多少啊?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电缆?  是钢凯的吗?

网友N:
可以用,但我不赞同这样使用

网友N:
仔细考虑一下,还是很多区别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假如 一条50平方的 电线 载流量在180A用电器电流在220A这样电缆就不够用了 在并上一条 16平方的电流 80A 行不行    这个换算 是220A+80A 不知对不对??

你这样用的话,细的那根发热会很严重的,一般是不会这样用,要用的话两根都应该是一个线上截下来的就好,不过这是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瞎掰!是50平方的电线发热量大,为什么呢?
50平方的电线的电阻是多大,16平方电阻是多大,肯定是50平方的电阻小,电流大部分在50平方的电线上,电阻大的电流就小。

楼主:
感觉楼上的 朋友说的有点意思····就是不知对不对 期望高手出现

网友N:
我一直也没有弄清楚,我公司也常常这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