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8):
组态软件与组态工程,如何将数据传输到企业的ERP或MES数据库中 ?
        实现这个功能,很简单;如果仅仅实现这一单一功能,那只需要购买《KL-LIMS解析系统》这一类软件即可。简单的设置一下解析传输方式。如下图;根据企业ERP或MES系统的数据库类型,选择“远端融库”功能,就可实现了。然后再由ERP或MES系统开发商,简单做一下浏览规划。OK!

网友A:
为什么要另外花钱购买?ODBC不可以?

楼主:
当然也可以,但是;
1,要与ERP或MES系统的库结构,一致规范,需要统一数据结构啊!
2,实际运用中,为了系统的安全可靠,关键的组态上位机,企业是不允许接网络(局域网和外网),仅靠组态软件自身的功能就无法实现;与ERP或MES系统的数据传输了。
3,因此,采用第三方的软件解析与接口,就成为必须的实现途径了啊。

网友B:
了解一下,也许以后会用的,谢谢!

网友C:
广告帖.
如2楼,odbc.

楼主:
多一种实现目标的途径与方法,并广而告之给大家,有何不好吗?
更何况,该途径还是在某种条件下,其他所有途径都无法实现的情况下的唯一途径啊!!!
此乃奉献精神之体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