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8):
大家好,我已将图纸(图纸分六张,就是简单的电机正反转控制,由于想练练PLC线路图的画法,所以把PLC也用上了)传上请大家指教一下,看看我绘制的怎么样?还有哪里需要改进的,哪里需要更正的,请大家提出来。谢谢。

楼主:
如果我做的不够好,或是缺少很多东西,请老师们帮我修改更正一下,然后再传上来,谢谢。也可发到邮箱:lzhosky@qq.com

网友A:
你最好把图贴上来。

网友B:
没有软件打不开,贴图直接互动,好些。

楼主:
如果传图片的话,图太小了,不方便大家看,所以就做成PDF了。我已将PDF图纸上传,请大家给提点意见,找点毛病。谢谢。

楼主:
PDF格式图纸

楼主:
这是图纸,刚才忘传了

网友C:
还好啊

继电器的方块有点像是电阻的符号哈

楼主:
图纸传上还几天了,怎么就一人回答啊?

网友D:
如果PLC的输入和输出都在一起表示那最好,毕竟系统简单

网友E:
如果你是为了联系PLC的话,那就权当练习···如果要用在实际的话,你要考虑尽量少用点,一个点好贵的!!正反转的指示没有必要单独用点来输出···好浪费的!!

网友F:
师兄啊,你那里头的块子做的不错,收藏了。
不过你在模型里头打印的习惯是不好的,

网友G:
从安全角度考虑,正反转应改增加硬件互锁。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