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8):
想问一下各位用220V的射灯和用12V的射灯有什么区别?功率也是一样的。而且加装一个12V 的变压器也要多花钱啊。现在我们酒店很多220V的射灯都改成12V的。我问了好几个人他们都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2V是安全电压,功率是一样的话电流大。

网友B:
主要是考虑安全的因素。

网友C:
220v的安装在寻常情况下触摸不到的地方可以,如果是在较低的场合,和有可能常被人接触金属外壳的地方,就得要求用12v低压。

网友D:
现在射灯一般都用12V的,需要一个220/12的电源变换器。

网友E:
一是容易爆灯泡,更换时忘记关电源会有危险

二是不安全

网友F:
12V的灯泡寿命好象也长一些的

网友G:
弱电好些。

网友H:
12V是安全电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