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8):
我们使用的设备,由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在转动时出现如同吹哨的声音,在停转后仍有这种声音,请高手指点是何原因造成该现象,是否有危险隐患,该如何处理呀?

网友A:
风机缺油。

网友B:
你也不说明是什么设备

如果是风机,原因是风叶有灰尘了,清洗即可

楼主:
我们是顶驱钻机,钻探石油用的,上面也有冷却风机,有一种说法是电流谐波造成的,不知道是否有这种可能????

网友C:
要是谐波,就要加电抗器了。

网友D:
停机有声音应该不是变频器造成的

网友E:
电机停转后怎么还会有声音?

网友F:
调一下载波频率试试看。

网友G:
兄弟,你听清楚了没有,不是电机发出来的吧。我这里也碰到过,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