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8):
矿山井下有的地方用两个127V电源的灯泡,为什么不直接用220V灯泡?

网友A:
是串联还是并联?

网友B:
没见过127V电源的灯泡,可能是两只串起来分压后不容易烧灯吧。

网友C:
如果是串联,灯泡意外破损时,产生电火花的机会小?

网友D:
延长灯泡的寿命。

网友E:
井下照明是127V的灯泡,并联。

网友A:
127V的灯泡应是安全考虑。

网友F:
国外的配电吧?

网友G:
第一次听127V电源的灯泡

网友H:
没见过127V的灯泡

网友I:
煤矿井下的照明时127伏的。

网友J:
我厂就有,如果是并联的话应该是用在国外的设备上,象日产设备都是110V电压,只有用127V灯泡,

楼主:
两支127V灯泡串联在220V电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厂就有,如果是并联的话应该是用在国外的设备上,象日产设备都是110V电压,只有用127V灯泡,

你们是串联还是并联?

网友K:
如果不错的话,应该是经过隔离变压器供电。主要是安全。

楼主:
看来井下用127V电源串联是不多的

网友L:
他本身的电源很可能就是110V的,用127V的灯,是余量而已,我们24V的电源,接26V工作灯。电源电压偏低的话,灯不容易烧。不要去猜想是串联还是并联了。

网友M:
呵呵 煤矿下面的通讯和照明一般都用127v的 安全第一嘛

网友M:
呵呵 煤矿下面的通讯和照明等低压的线路一般都用127v的 安全第一嘛

楼主:
127v也并不是安全电压呀,井下使用127v电源应该还有别的原因

网友N:
应该是串起来的,这样电灯才能用呢

网友O:
安全问题,井下127V是本安型电源

网友P:
煤矿下面的通讯和照明等低压的线路一般都用127v

楼主:
引用 网友O:
安全问题,井下127V是本安型电源
什么是本安型电源?

网友I(2009-12-09):
我是煤矿的,井下的照明都是127伏的

楼主:
还是没人具体解释为什么井下的照明都是127伏的,我想绝对不只是安全问题

网友Q:
不应该单单是为安全,127并不是安全电压值。

网友R:
我个人认为,一是起到信号指示的作用,另外井下都是127V电源,所以使用127V的灯泡吧!

网友S(2010-01-23):
因为220v电压为三相四线制,有中性线即零线。煤矿井下规定不允许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煤矿供电为三相三线制。

网友T:
串联吧降压使用不易坏

楼主:
最重要一点大家恐怕都没注意,127V的灯泡工人不会偷拿回家用的,因为电压不符

网友U:
应该是以安全为主。

网友V:
127,没有用过,是不是110的。电压有点偏高啊,110的电压肯定比220的安全多了

楼主:
127V并不是安全电压呀

网友W:
一般都是36V照明

网友O:
电压越低越安全,越好处理

网友X(2010-03-08):
  33楼的回答比较强大

网友Y:
32楼说的不错。煤矿井下的变压器中性点是不接地型。为三相三线制。

楼主:
井下都是中性点不接地的,不光是煤矿

网友Z(2010-04-09):
我只知道井下用的是127V,但不知道理由

网友AA:
井下配电的控制电源电压都是127V。

网友AB:
220/1.732=127

网友AC:
煤矿本来就有127V的电压,有什么奇怪的!

网友AD:
为什么是127?国规吗?

网友AE:
日本的机器主电源大多是127V

网友AF:
井下电源有660、380、220、127、110,都是1.732的关系,但不知为什么,传下来的吧。

楼主:
还是没有人说明理由

网友AG(2010-05-20):
我们使用的低压是220/380
他们使用的低压是127/220
应该是4线制

网友AH:
127V.AC电压是前苏联的供电标准。我国五、六十年代由于是学习和引进“老大哥”的技术,使用的仪表(如电子电位差计、远传差压计等)供电,全是这个电压标准的,当时的做法是用220V/127V的隔离变压器来供电。

网友AI:
为什么不用24V的灯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H:
127V.AC电压是前苏联的供电标准。我国五、六十年代由于是学习和引进“老大哥”的技术,使用的仪表(如电子电位差计、远传差压计等)供电,全是这个电压标准的,当时的做法是用220V/127V的隔离变压器来供电。

难道现在新建的矿山井下都没有127V.AC电压了吗?

网友AJ:
说的都很有经验。

网友AK:
应该是用电负荷比较大为了节约成本 把变压器的输出线电压调到250V是传输距离更远 串联可以使灯泡的寿命变长  在全压或者是超压的情况电器寿命都比较短你在仔细看一下灯泡都是220V的额定电压 这在矿上都是很普遍的 一般正规的都是装变压器变至36或24但这样成本很高

网友AL:
矿山井下供配电电压及供配电系统
作者:佚名  来源:转载  发布时间:2008-8-15 19:45:13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轻轻一点,立刻拥有一本安全工具书!        收藏本篇文章,方便以后查看
第3.1.1条 井下主变(配)电所的设计应根据生产规模、主排水方式和开采方法等因素确定。主变(配)电所宜由地面主变电所供电。采区变(配)电所和其它变(配)电所宜由主变(配)电所或附近的地面变(配)电所经风井或钻孔供电。
第3.1.2条 矿井井下应采用下列配电电压:
一、井下高压电力网的配电电压,应采用6kV、10kV;
二、井下低压网络的配电电压,应采用660V、380V;综采工作面设备应采用1140V;
三、手持电气设备额定电压不应大于127V。
第3.1.3条 井下配电变压器低压侧严禁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方式。地面上中性点直接接地的变压器或发电机严禁直接向井下供电,但专供架线式电机车整流设备的变压器不受此限。
第3.1.4条 井下主变(配)电所的电源电缆,不应少于两回路,并应引自地面主变电所的不同母线段。当任一回路停止供电时,其余回路的供电能力应能承担全部负荷。
向二、三级负荷供电的小型矿井井下主变(配)电所,可只设一回电源电缆。
第3.1.5条 经由地面架空线路引入井下的供电电缆,必须在架空线与电缆连接处装设避雷装置。
第3.1.6条 向井下供电的电源线路上不得装设自动重合闸装置。
第3.1.7条 井下主变(配)电所的高压馈出线上,应装设相间保护装置和有选择性的接地保护装置;接地保护应动作于断路器跳闸或信号。
第3.1.8条 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采区供电方式,宜采用移动变电站:
一、综采、综掘工作面的用电设备;
二、由固定式采区变电所供电有困难或不经济时;
三、独头大巷掘进、附近无电源可利用时。
第3.1.9条 井下照明网路额定电压,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有爆炸危险的矿井,不得大于127V;经省煤炭局批准,有新鲜风流入的主要巷道,可采用220V;
二、无爆炸危险的矿井,固定式照明应采用220V或127V;当采用220V时,天井以及天井至回采工作面之间应采用36V;采掘工作面应采用36V;

网友AM:
应该是串联分压延长灯泡使用寿命

楼主:
电压等级不对,职工也不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