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导线熔断电流

楼主(2009-10-18):
请教各位师傅0.15平方铜导线熔断电流是多少

网友A:
毫安级的吧?

网友B:
俺查到一个直径d从0.02~0.2mm细铜导线烧毁电流I的计算经验公式:

I=d-0.05/0.034

这公式显然有问题,当直径小于0.05时会计算出负电流,不可能的所以供参考。

网友C:
应该2A左右吧。2.5mm以下的铝线,电流承载能力都按线径的9倍计算。铜线则放大一级。

网友D:
0.15平方毫米的圆铜丝,直径约0.44mm,若为纯铜丝、用作熔丝的话,熔断电流约20A、额定电流约10A。
  当然,这只是估算值;同时,与使用状态也有关系

网友E:
没标单位啊,铜线直径用MM。电流A。供大家参考下。

楼主:
当熔丝用
哦是直径0.15毫米,我当熔丝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是直径0.15毫米,我当熔丝用
 个人认为你还是买保险丝的好。临时用用没什么,长久还是换了的好

网友G(2019-01-06):
0.15的铜丝额定电流是2.5A,熔断电流是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