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9-10-18):
人体触及50MA 的电流就会电死   说的是在多高的电压下啊! 如果 交流12V  也电不死人啊! 不懂啊!

网友A:
好像是和人的电阻有关,不管什么电压只要流过50MA电流人就会死亡。
12v之所以电不死你,是因为你的人体电阻在12V下流不到50MA的电流。。。。
明白啦????

网友B:
工频电压。

网友C:
g一般是指工频电压,已就是我们常说的220V电压

网友D:
人体的安全电流也分好几个档次

网友E:
正解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和人的电阻有关,不管什么电压只要流过50MA电流人就会死亡。
12v之所以电不死你,是因为你的人体电阻在12V下流不到50MA的电流。。。。
明白啦????
不是电压高低,是电流大小.

网友F:
人体能导电。是一个电阻,电阻两端加电压,肯定会有电流。还有,身体不同部位能承受的电流也不一样。一枚电池的电压,加在2个手指上,怎么都电不死你,要是加在你的心脏上,你就死了。

网友G:
与触电时间、电流流经途径、电流大小都有关系,国际上认为30mA.S是安全的

网友H:
电死人的因素很多有天气,场地,还有人体电阻的大小。并且安全电压并不是说不关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什么场合都是永远安全的。

网友I:
安全电压是指交流36V以下,直流50V以下.在这种电压下是安全的。

楼主:
O 了 谢谢各位 明白!

网友J:
我也不理解50MA
12V是安全电压
那要是12的电压500A的电流呢(50HZ)的情况下呢
在比方30MA电流,那电压10KV呢

网友K:
人体触及50MA 的电流就会电死,不,是流过.如果没有回路站在绝缘材料上你触及10000V的电压多电不死你.

网友I:
所谓安全电压就是说在试验基础上确定的。就是说人体相当一个电阻。在安全电压下电流不会超过人所承受电的电流。12V电压,500A的电流,那电阻是0.024欧姆。而且电源还要有足够大的功率。所以关键是把人体看着电阻才能理解。

网友L:
有安全电压,安全电流这么一说的

网友M:
在雨天或较为潮湿的地面上,交流36V也有电死的可能。情况较为复杂

网友N:
电死人的不能单存考虑电压和电流,需要综合考虑才能下结论呀

网友O:
根据闭合电路欧姆定律U=IR,电阻一定,电流大,电压也大,50毫安的时候,电压比12V大很多啊

楼主:
好了 还没有明白吗 大家说的够清楚了 该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