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请教???看不懂2

楼主(2009-10-18):
此电路图无法理解。输入电压为24伏,请高手指教,谢谢?
是24伏的正反转电路,是德国的设备,但现在根据他的二极管走向,我感觉二极管控制正反转的电机,好像不通,在请哪位高手在指导。谢谢

网友A:
像EPLAN画得图纸
控制电压时多数伏的我看二极管是转换时灭弧用的快速关断 延长触电寿命 是辅助触点

网友B:
看不明白!!/

网友C:
下面的两个开关应该是限位开关!那么二极管的作用应该是快速(停止)减速电路?利用再生发电减速??

网友D:
不懂,顶起!等待高手解说

网友E:
看的不是很明白,不过4个二极管肯定是用于制动的。
S17或者S18其中一个做档位切换,使电动机供电回路切断,V6或者V7+回生电阻R+电机,构成回路。此时电机起发电作用。
不知道V5和V8是干嘛用的?
S17,S18好像是双掷开关,可是一端没有接线。。。

网友F:
所谓学无止境,不懂得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G:
kankan
看不等

网友H:
我看-S17(出)和-S18(入)像是限位开关,正常时只有一个会被触动,此时电机断电停转,限位开关保持触动壮态,只有换向继电器SE2-K11动作时,反相的电源可以通过电机使其动作,二极管 V8 V5就起这个让已反向的电源通过的作用,V6 V7起制动作用,V6只对出限位制动,V7只对入限位制动。

网友I(2018-04-20):
回复 网友H:
这么简单的正反转,电阻制动原理看不懂?回家种地吧

网友J(2018-08-17):
这个应该是直流电机带有正反转功能的电路 ,
V7,V8是用于电机开关分断时的触点的反向电动势的能量释放,
V5,V6是电机短时间急反转时的降压作用。

网友K:
那两个符号像是个限位开关